RC832接视频采集卡问题

楼主(2017-10-18):
那种白色免驱的视频采集卡从图传接收取信号笔记本就出条纹了,单图传接收不用采集卡接电视图像也还好,单采集卡从机顶盒取信号也很清楚,不明白为什么接一起就不行了。机顶盒视频信号肯定比图传的好,是图传本身信号不好被放大了还是衰减什么的?黄色头的视频线换成有线电视同轴电缆的那种屏蔽线也不行,而且接收离采集卡距离5米外了,应该不是干扰问题吧

网友A: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只保证你有图像转换。但是不保证图像质量

网友A:
我以前也用这个接手机带谷歌纸盒。后俩放弃了。就一直闲置 。看看还可以。但是再用DVR出来的图像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只保证你有图像转换。但是不保证图像质量

要说我这个采集卡坏了或转换效果不好,也说不过去。采集卡用机顶盒信号转到电脑上质量还可以,不说像素多少,至少没条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用这个接手机带谷歌纸盒。后俩放弃了。就一直闲置 。看看还可以。但是再用DVR出来的图像没法看。 ...

信号还时不时闪屏,蓝屏,不玩穿越,我就图带着方便,看别人用着挺好,怎么到我这连图都看不清了

网友A:
那就是图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图传的问题了

下面那个视频是图传直接接电视的,虽不是高清,至少没条纹

网友B:
采集卡本身可能有高频干扰,这个干扰不是你离多远就有用的,随着视频线会传递到你的图传接收。

这种情况很常见,当两个都不怎么样的东西匹配的时候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卡本身可能有高频干扰,这个干扰不是你离多远就有用的,随着视频线会传递到你的图传接收。

这种情况很 ...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换个好点接收吧,说实话rc832淘宝买的质量没几个好的

网友:
热tyre他也让他也让他一人同意让他一人

网友:
而他也让他也让他也让他一人同意让他一人同意

网友(2018-04-09):
一样的采集卡,接电视机顶盒很清楚,但接图传接收机就没显示。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C(2019-09-06):
你好,请问采集卡怎样连接图传接收机呢?我的采集卡黄色视频输入线剥开后是两根线,红色和白色。而接收机的输出是一根黄色,接上去没反应,我的也是这款采集卡

网友(2020-05-25):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采集卡怎样连接图传接收机呢?我的采集卡黄色视频输入线剥开后是两根线,红色和白色。而接收机的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插上电脑后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