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地面站问题

楼主(2017-10-18):
请问MP地面站如何调出全部参数选项

网友:
在最上面那个调参tab中选择planner  然后layout 选择advanced即可

网友:
在参数表里,自己琢磨一下就能找到啦

楼主:
我的配置项无全部参数表,如何调出?

网友:
说的没错哟!试一下就知道了
在最上面那个调参tab中选择planner  然后layout 选择advanced即可

楼主:
谢谢发个截图一直没找到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