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摄像头出问题了。

楼主(2017-10-19):
之前做了一架仿云雀,结果摔下来了,摄像头成这样了,还不能修啊,求前辈们帮忙

楼主:
显示就是这样,可以看到影子就是不显图像

网友A:
新飞机用便宜的,基本修不好,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飞机用便宜的,基本修不好,换新的吧

好吧,只刚坏了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完了换了个连接线,又好了,前几天下了好几天的雨就没动,结果就又成这样了,换线也没用了。

网友(2019-08-09):
换一块摄像头单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