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9r接收机如何将rssi信号正确传入u22飞控

楼主(2017-10-19):
向使用过u22的大师们求个帮助:u22说明书说要正确显示rssi值,必须用ppm方式接入飞控,且rssi值必须在ppm第8通道,我用了个pwm转ppm的转换板(如下图),而且将l9r的rssi信号接入了转换器的第八通道,可是u22依然没有正确信号显示,求助大师我是有什么步骤没做?还是忽略了什么问题?

网友A:
l9r RSSI 输出是模拟电压 Analog RSSI output (0~3.3V)
不是PWM

网友B:
切糕U22的RSSI自认他自己的切糕433输出的信号,别的一概不认,别忙活了。

说明书看三遍,就不会白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糕U22的RSSI自认他自己的切糕433输出的信号,别的一概不认,别忙活了。

说明书看三遍,就不会白忙活。 ...

老晋说的很对

网友C:
二、三楼说的对,首先说明书已写明非切糕接收机不能正确显示RSSI,即使支持,接收机选L9R也错了因没有PWM的RSI。

网友:
握个爪兄弟^_^

楼主:
引用 网友A:
l9r RSSI 输出是模拟电压 Analog RSSI output (0~3.3V)
不是PWM

哦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糕U22的RSSI自认他自己的切糕433输出的信号,别的一概不认,别忙活了。

说明书看三遍,就不会白忙活。 ...

说明书说有可能,所以还是侥幸想尝试,现在一楼解释得很透啦,技术不扎实,还是得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三楼说的对,首先说明书已写明非切糕接收机不能正确显示RSSI,即使支持,接收机选L9R也错了因没有PWM的 ...

嗯嗯是的

网友D:
l9r楼主用的5km以内,稳定不?

网友:
老晋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切糕U22的RSSI自认他自己的切糕4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l9r楼主用的5km以内,稳定不?

本来想上u22看着rssi测试下,结果看不到值,还没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想上u22看着rssi测试下,结果看不到值,还没测试

没有RSSI显示了,可以把飞控设置成失控返航试下!
U22只能显示切糕433的RSSI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RSSI显示了,可以把飞控设置成失控返航试下!
U22只能显示切糕433的RSSI值! ...

我感觉能不失控尽量不失控,有点强迫症咯

网友(2018-06-15):
不知道距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