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7-10-20):
自己有图传,家里闲置行车记录仪能不能改装成图传相机?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但是顶一下

网友A:
若果有视频输出,外接一个发射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果有视频输出,外接一个发射不就可以吗?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测试呢?

网友:
可以改,慢慢研究祝你成功

网友B:
不过掉电后需要重新用自带显示屏设置输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掉电后需要重新用自带显示屏设置输出方式

插电脑显示PC摄像头,可以吗?

网友:
数字的信号

网友:
好创意,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电脑显示PC摄像头,可以吗?

这个没有用过   我感觉理论上没有问题  USB 正负  数据+数据- 不知道行不
等大神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