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故炸鸡

楼主(2017-10-20):
权盛家的pix 2814好盈铂金30a  1355碳纤维浆 两块3s5200两块2200  飞越650机架
昨天飞了两个起落第一次用5200还比较正常 降落时轻摔一下  不以为然  (其实有两个电机座已经是斜了没注意)  换了一块2200的电池才起飞就像个喝醉了的人 左摇右摆 因为小孩在旁边努力控制离远点了才炸鸡
通过分析  有两个问题
一  电机固定座螺丝没紧 电机有点倾斜导致飞控无法稳住机架
二  可能是重量太轻 百分之30左右就可以悬停  飞控自稳困难

我想到的只有这些了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大侠们

网友:
路过,表示惋惜

网友:
             分析正确

网友:
换了一块2200的电池,要行一次自动调参

网友:
续航多久?

网友:
炸鸡就炸吧,分析好调试下再试试,

网友:
整机带5200电池续航多久?

网友:
我还是坚持我的naza飞控!简单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