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垃圾战斗鸡?

楼主(2017-10-20):
感觉被骗了,坑小白套装!画面走形严重,有没有什么建议改装一下,改善画质?手机不兼容接收没用过,用的一体雪花屏!

网友A:
把摄像头换成运动相机试试

网友:
不懂潜水,只是帮顶

网友B:
是不是摄像头的原因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摄像头的原因呢 ?

不知道啊!用手机看小屏画质还好,换7寸雪花就走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摄像头换成运动相机试试

小白,还没入相机

网友C:
我感觉摄像头还凑合,单买40+,那个接收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摄像头还凑合,单买40+,那个接收机不行

现在用的是一体雪花!棒子天线换成蘑菇头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一体雪花!棒子天线换成蘑菇头是不是好点?

看你玩什么了,穿越的话用蘑菇,信号是全向的,摄像头一般用的好一点。玩远航fpv用的摄像头这个就可以了,天线可以用棒子。

网友D:
用什么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天线

原装棒子

网友:
我也买了 接收太差了 然后果断退了 没用 我感觉就是骗钱的

网友: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