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了,大家来会诊一下

楼主(2017-10-20):
一个20A的电调,上电之后发烫,BEC有输出,就是电机不转,拆开以后发现烧了一个场效应管,型号是85u03gh,淘宝搜能搜到同型号的,只是下面一行丝印对不上,电调上是10205A淘宝没有一样的,能不能用别的替代下?
大佬们给点意见

楼主:
就是这个,下面一行丝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下面那个没用

网友B:
不用管下面,可以换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下面,可以换同型号的

不会转起来卡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没用

不是同一批次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烧了,大家来会诊一下 电调,电机 作者:   姿态 8332
不会转起来卡顿吧

不会,感觉不像那个坏了,坏了一个应该会转,我那个坏了一个还能用,就是插上就冒烟

网友B:
最好找个会做电调的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个会做电调的问问

好的,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我有个电调,有bec,马达不转,也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支持分享

分享我的苦难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把mos管全换了

有啥特别要求吗

网友E:
怼上去就行 只要型号一样就行 或者你可能换电流更大的 换更大要全部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怼上去就行 只要型号一样就行 或者你可能换电流更大的 换更大要全部一起换

电流更大的怎么换?能不能换成一个30A的,我对电调原理不太懂,只是喜欢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更大的怎么换?能不能换成一个30A的,我对电调原理不太懂,只是喜欢折腾

可以的只要找对场效应管就行 要电阻低的

网友F:
要首先确定是場管坏了,再跟换同型号,下面的是场地及批次代码一班不深究可以通用。注意排查所以場管。不建议随意换高一级电流特性管子。匹配度还是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首先确定是場管坏了,再跟换同型号,下面的是场地及批次代码一班不深究可以通用。注意排查所以場管。不建 ...

那还是统一换了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统一换了比较保险

有条件当然是的

网友:
.上面一样就行

网友:
只要型号一样,是正品货就Ok

网友(2017-12-26):
下面那个是生产批次

网友(2018-04-19):
MOS管要成对的换 选一致型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下面一行丝印是什么意思?

电调MOS坏了,不一定就是看到的那个,只要看是N管还是P管,什么封装。正常的应该上下都坏了。你换的话最好六个一起换,也不贵。别买上面看到的型号的,买irlr7843或irlr8733等等好买的型号。电流大的多。7843最大电流150A。买个几十个,以后别的电调坏了。只要是N管都可以用。我修过很多电调,坏以前十安的电调,修后最少成20安的。难得修一下,总要升级一下,比原装好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MOS坏了,不一定就是看到的那个,只要看是N管还是P管,什么封装。正常的应该上下都坏了。你换的话最 ...

刚刚又坏了一个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又坏了一个电调

很正常的,我坏了七八个大大小小电调,就扬在家里,前几天抽个时间全修好了,大多都是mos管烧了,也有电源稳压坏的,电容坏的,晶振坏的。只要pcb板没坏,单片机没坏都能修。电子原件不贵,就是耽误时间。返厂修人工费都超过新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