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只有电压没有电流显示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0-20):
如题

网友:
同意楼上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流计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

换一个电流计有电流,那可能是哪个芯片坏了呢?

网友B:
mp地面站电流计设置那有没有选择电流显示?

网友C:
重新校准下电压电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准下电压电流看看

校准电压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地面站电流计设置那有没有选择电流显示?

选择了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