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e BGC怎么刷固件,求助大神

楼主(2017-10-20):
本人刚入航模,想整个微单云台,不会调,不小心吧固件整没了,调参软件刷不了固件,求大神帮忙

网友:
你是企图用调参软件刷原装固件出意外吗?按理只是改改PID不会破坏固件,还能与调参软件连上吗?
原装固件的bootloader是特别的,所以非原装的控刷板都只能刷破解版固件,若刷原装固件会有问题。

网友:
人同意让他一人同意让他一人同意

网友:
而tyretyre同意让他一人同意让他一人同意

网友(2018-10-22):
楼主可以分享下固件那,我的主控芯片坏了,换芯片要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