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APM飞控!有几天没飞!通电后无法解锁!连电脑一会显示高度不一致!一会显示GPS坐标不一致!!

网友:
飞控弄乱了,先重新刷车,再刷回固件,再根据教程设置就好了~

网友:
apm就这些  放一段时间又得重刷  烦

网友:
重新刷固件吧 顺便清除一下数据

网友:
重新刷固件,最好清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