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有没有用富斯i6S的,萌新求教

楼主(2017-10-20):
富斯i6S,请问这控的长宽高是多少,麻烦有的亲帮忙量一下,大体数据就行,万分感谢

网友A:
宽178,高166,厚42,mm。不含把手,摇杆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178,高166,厚42,mm。不含把手,摇杆的尺寸。

宽是左右,高是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178,高166,厚42,mm。不含把手,摇杆的尺寸。

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你要干嘛?给遥控器装个笼子吗?

网友:
装个套子保护吗

网友B:
这控除了外观凑合,其他都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控除了外观凑合,其他都不咋样

只能存一组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存一组模型?

这倒不是问题。
不能微调摇杆,距离也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倒不是问题。
不能微调摇杆,距离也一般般。

设置也没法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也没法调吗

能。
在天上飞着,发现摇杆要微调,你能低头点开menu设置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
在天上飞着,发现摇杆要微调,你能低头点开menu设置一番?

emmm,那就费事了…尴尬

网友B:
引用 楼主:
emmm,那就费事了…尴尬

看过三体没?不要入手,不要入手,不要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三体没?不要入手,不要入手,不要入手!

我们都是同志
我是买了才来问的,明天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控除了外观凑合,其他都不咋样

没有微调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