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充电器怎么跟充电电池充电呢?

楼主(2017-10-20):
充电器搞不见了,明天要用但是来不及配了,怎么充电呢?

网友:
会充的不会问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的不建议这么充,有危险性。

网友:
要有万用表和电瓶车的充电器,恒流充吧,中间可能要串电阻。只是一个应急方案。自己要能懂充电原理,一切不难。

网友:
直接用可调电源恒流充,实时测一下各组电压,达到4.18V左右就停,那一组先达到先停,再分开充其他组。平衡好的一起达到最省心。

网友:
手机的5v充电器改装充电线  正负极对应插进去  一片片去充电

网友:
正负极擦插座里

网友:
至少要有一个可调压的电源和电流表。或者有一个恒流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觉得有时间搞其它方式充电,顺丰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