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讯的apm2.6飞控问题

楼主(2017-10-21):
放了一段时间,出现无法识别外置罗盘,加速度计和水平校准后,任然水平不准,如图,有没大侠遇到过?不会是硬件问题吧?i2c电压3.3v不知是否正常,我以前记得应是5v的,因为以前并接超声波正常得很。很怪??

楼主:
解决了,在配置调试菜单,点重置为默认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
用来玩四轴还是固定翼的?

网友B:
先刷车的固件,然后在刷回要用的固件就可以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刷车的固件,然后在刷回要用的固件就可以恢复正常!

这个办法不错!谢谢了!不过前期配好的参数还是没了!

网友C:
非常好的贴子,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不错!谢谢了!不过前期配好的参数还是没了!

自动调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就行了

我是说比如超声波设置,模式设置等都要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贴子,学习

谢谢,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