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帖

楼主(2017-10-21):
本人新人,想要做六轴,600MM的轴距小吗,如果小那700    800的呢,另外什么电机 什么桨效率高。

网友:
新手建议450,安全,主要炸机便宜

网友A:
你用六轴干什么   新人还是拿450练手吧   直接600以上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六轴干什么   新人还是拿450练手吧   直接600以上亏钱

先用450练手,后续六轴600可好,直接用乐迪AT10II玩450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用450练手,后续六轴600可好,直接用乐迪AT10II玩450行不

可以啊  遥控器看预算 有钱就买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遥控器看预算 有钱就买贵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