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c3d解不了锁

楼主(2017-10-22):
怎么解不了锁

网友A:
遥控器校准 啊
你是一般油门最低 yaw打右就能解锁(软件设置了yaw解锁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校准 啊
你是一般油门最低 yaw打右就能解锁(软件设置了yaw解锁情况下)

我试了还是解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还是解不了

加我QQ1433170218

网友B:
校准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没完成

我跟向导一步一步来的啊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我QQ1433170218

牛人的扣扣        加了好处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牛人的扣扣加了好处不少

喂妖妖灵吗  有人搞事

网友:
遥控器是否设置好通道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喂妖妖灵吗  有人搞事

说你是大神还妖妖灵

网友D:
我用的QQ飞控,麦克6c控,一直解锁不成功,查贴无数没有解决,后来无意间发现把遥控大小舵设置成大舵量,成功解锁,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QQ飞控,麦克6c控,一直解锁不成功,查贴无数没有解决,后来无意间发现把遥控大小舵设置成大舵量,成 ...

好了解决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了解决了谢谢

哈哈,看来其它飞控也有这个毛病,需要大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来其它飞控也有这个毛病,需要大舵量!

大舵量?

网友:
顶一个!刚好不知道要如何解锁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