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四轴!!

楼主(2017-10-22):
S500 起飞震动大!空中可以看到一个电机突然失去动力!停转!!导致炸鸡!!!幸好高度低!没有什么损失!求大神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看日志啊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电机断了一根铜丝  螺丝定到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日志啊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电机断了一根铜丝  螺丝定到线圈了

谢谢!!!

楼主:
震动大!是可以直接导致炸鸡的吗!

网友B:
什么配置?会不会是机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配置?会不会是机架问题?

新西达1000kv电机!电调也是新西达的!30A APM2.8-----6N...GPS福斯 i6控套!3s4000毫安电池!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停转的那个电机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停转的那个电机缺相

谢谢!!

网友:
你飞是不是就向十字架的样子炸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