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大神们,大疆NAZA飞控一起飞就翻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10-22):
NAZA飞控一给油门,飞机就向右翻,根本无法起飞,跪求大神是什么情况?我都调试了好几天了?电机转向,螺旋桨安装方式都没问题,线路也没问题,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A:
电调有没有接错

网友B:
电机转向桨,肯定有问题

网友:
装错正反桨吧?

楼主:
没有,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向桨,肯定有问题

没有,都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都是对的

电调校准

楼主:
电机转向,螺旋桨,电调插线方式都没有错,遥控器调参软件也都校准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校准

电调都校准了好几遍,有一个稍微有点慢,不过多给点油转速都一样了?难道是电机电调问题,不过电机电调我都是又新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有没有接错

没有,都检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都校准了好几遍,有一个稍微有点慢,不过多给点油转速都一样了?难道是电机电调问题,不过电机电调我 ...

那飞控坏了,可以扔了

楼主:
是飞控问题?飞控是新的啊?还飞过一次没问题,不过第二次拆过,又从新装了一遍就用不了

楼主:
我明天换个飞控试试

网友C:
我知道我前几日就是这个问题   遥控器上的问题

网友C:
用的什么遥控

网友:
所有步骤重新来一次

网友D: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你手举着飞机测试下

网友:
看你安装电机顺序,和开源不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遥控

富斯i10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校准!!!!!

校准过了还是一起飞就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我前几日就是这个问题   遥控器上的问题

你好!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我的是富斯6但是刷成10后出现的这个问题   摇杆以回中但是你看第一通道没有自动回中  所以起飞就翻   你看看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过了还是一起飞就翻

水平校准,飞机转一圈,头朝下转一圈,具体操作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富斯6但是刷成10后出现的这个问题   摇杆以回中但是你看第一通道没有自动回中  所以起飞就翻   你看 ...

好的,我看看

网友(2018-05-25):
是不是感度设定的问题呢

网友:
陀螺仪方向有没设置好,有次头尾设置反了,一打油门就向后翻

网友(2018-06-25):
水平校准了吗

网友(2018-11-30):
哥们,连上调参软件看看是不是加速度错误

网友(2019-01-22):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用的校准时出现了加速度错误,一给油就翻,请问怎么解决,校准了好多次都是错误

加速度错误的话,智能换个飞控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换c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