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Osd雷达版固件飞行器位置偏移问题修复发布

楼主(2017-10-22):
首先我要吐槽一下论坛的规则,帖子发了一段时间就不能再编辑了,想修改以前的帖子都不行,老要发新贴,差评!

好了,说正事,上一次发布的MinimOsd固件雷达的方位显示错误,也是最严重最影响使用的一个错误修复了。后来我的几次飞行,看了OSD之后,发现雷达图标有时候会飞到水平显示框的外边去,这是显示上的一个小问题,并不会误导飞手,飞行器图标的相对位置是正确的。如果觉得无所谓的可以不刷新固件修复,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那一定要刷上

不得不吐槽一下老毛子,写的代码这么多问题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有没有测试过就发布出来,我几次发布就修复了他们好几个问题

先上个图来说明一下是怎么回事,飞行器图标跑出去了

http://pan.baidu.com/s/1boWqrkb

网友(点评):
超级牛逼的原创!

楼主(2020-05-11):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提取码,呀

https://pan.baidu.com/s/1Bv1ZkNtpLWO1FiaB6t3-MA
最新的在这里,不需要提取码

楼主(2017-10-23):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

是的,本固件只能固定翼用

网友:
地方规定发给儿童热特让他

网友:
儿童业态也让他也瑞特怨天尤人

网友:
二天有人同意让他一人突然突然一天

网友:
而tyretyre同意让他也他也让他让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GPS 23颗星,我几个飞控都只有11.12颗,

m8n

网友D:
楼主 刷了此版本OSD后 油门显示永远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刷了此版本OSD后 油门显示永远50%

这位施主加了我QQ,后来发现是他飞控设置的问题,OSD固件本身没问题,特此解释

网友E(2017-11-27):
按步骤刷了 开机显示下就什么也没有了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步骤刷了 开机显示下就什么也没有了怎么回事

很多魔友刷了都表示没问题哦,估计你得看看是不是漏了什么或者哪里弄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多魔友刷了都表示没问题哦,估计你得看看是不是漏了什么或者哪里弄错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刷了其他版本就好了,刷你这个就是不显示。刷了好多遍都不行,还是刷回其他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怎么回事刷了其他版本就好了,刷你这个就是不显示。刷了好多遍都不行,还是刷回其他版本

你是啥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啥飞控

乐迪mini pix

网友:
大神能优化一下字库庅?????

我的这个字库全中文化 ,就差雷达方位角就完美了~!

网友F:
我的这个字库,下面还有空余地方,刚好可以把雷达方位角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这个字库,下面还有空余地方,刚好可以把雷达方位角加进去~

每一个版本的固件都有它配套的专用的字库,不能跟其他版本字库混用,不然会乱套的。我有针对我这个固件改了一版中文字库,用我改的就好了,如果你不满意,可以基于我的字库去改,但绝对不能用你其他版本固件的字库改了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这个字库,下面还有空余地方,刚好可以把雷达方位角加进去~

还有,我看你的字库,好像你玩的是四轴的?我这个固件不支持四轴,因为固件体积太大编译不通过,我本身玩固定翼的,所以我不得不删除一些关于四轴的代码才能够缩减固件体积。所以不要在四轴上使用本固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看你的字库,好像你玩的是四轴的?我这个固件不支持四轴,因为固件体积太大编译不通过,我本身玩 ...

我也是玩固定翼的,飞控 APM 和 mini Pix 。
您有空的话我觉得建议还是,汉化完全点好。
还有一个地平线,我的这个只调用了几个点点(图标吧),您的地平线占用了这个字库图标的三分之一。
还有就是您说的固件问题,我提出的建议是优化字库,和固件没有太多关系,我不会写代码,所以不会调用字库图标。
我昨天测试了,把我的字库用您提供的刷写工具打开,就是图标乱了,这就说明调用字库坐标是错乱的,如果修改代码调用字库坐标,就能实现全汉化了。

我昨天也试了自己画字库,(PS里面的像素字体)画了几个就不耐烦了,要是能复制就好了。

(您的字库上地平线图标占用太多了,小白个人观点,您觉得很滑稽,笑笑就好。)

我这个字库估计是多轴和固定翼通用的字库,我一直用这个飞固定翼,唯一就是没有方位角。

网友:
要不这样,字库我用手全部画好,您这边来修改代码调用,(我直接修改您现在发布的中文字库)

我的理解就是修改调用字库坐标~

还有一个问题,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显示卫星数量~

楼主:
visible sats就是啊,另外,代码我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玩固定翼的,飞控 APM 和 mini Pix 。
您有空的话我觉得建议还是,汉化完全点好。
还有一个地平线 ...

字库要对应固件版本的,配套的,不能乱用,不然就乱套了

网友(2020-01-07):
佩服w大神的

网友(2020-03-04):
多多潜水,多多学习!!!

网友A(2020-05-09):
看不见提取码,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Bv1ZkNtpLWO1FiaB6t3-MA
最新的在这里,不需要提取码

谢谢,已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