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能用ppm接收吗

楼主(2017-10-23):
想入手一下apm飞控,问一下飞控支持ppm接收吗

网友A:
PPM 官方支持 Sbus官方没有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 官方支持 Sbus官方没有支持

我就要ppm  可以就好

网友:
短接23的信号脚,ppm从1输入

网友B:
问题又来了,你一个APM就是远航用的。要ppm干嘛?别的舵机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又来了,你一个APM就是远航用的。要ppm干嘛?别的舵机咋办?

四轴  不用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