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油门线性度怎么调整

楼主(2017-10-23):
飞控是pixhawk的,解锁后推一点油门,然后电机就一直在加速,本想着上天就没事了,一推油门,飞机上升速度极快,然后就不受控制,炸机了,模友们帮帮忙

网友:
我是在遥控器上设定变化曲线。

网友:
自稳模式起飞后 油门应该在50%左右 再切换定高模式 通过油门杆上下来微调高度达到稳定飞行

网友:
校准电调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