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路 求推荐一个续航20分钟左右的四轴配置

楼主(2017-10-23):
本人以前玩固定翼,对多轴了解不多,以前也就组了个入门的f450  穿越 练手 手头有个p3p可禁飞了,无奈想自组一个 要求续航时间20分钟左右 这是目前自已想的配置 请各路大神指点 哈哈
        1机架:猛禽GF400mm或LJI550折叠机架或LJI450mm机架 考虑便携?
        2动力套:朗宇X2216  880kv?乐天20a或40a电调考虑以后升级用?
        3飞控:目前考虑apm2.8或其他求推荐 爱捣鼓
        4控:天9  4096
        5图传:欧姆威600mw加肥鲨天线
        6动力电:未定 是用3s还是4s 容量要多大?
        7云台:未确定 求推荐 ?
        8目前存在以上疑问 还有以上配置是否合理 能否达到目标 求各路大神指点
         9如果有大神成熟配置 请列出 谢谢啦 哈哈。。。

网友:
不够力吧

网友A:
挂云台要20分钟以上,2216明显不够。
推荐:
LJI550,电机座换成猛禽那种
飞控:PIX
DJI E800(电机+桨)
乐天40A或者铂金30A
6S5200
飞宇mini2D或者3D
图传AOMWAY 600mw不错,不用换天线,原装板子就很给力
别的东西随意,接收机有SBUS就行
装机的时候重量控制一下,2500克以下就20分钟很轻松了。

网友:
学大疆精灵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云台要20分钟以上,2216明显不够。
推荐:
LJI550,电机座换成猛禽那种

好的:可用啥云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可用啥云台呢

飞宇mini2D或者3D

网友B:
精灵禁飞的地方就没玩了,玩自组被查水表也是早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禁飞的地方就没玩了,玩自组被查水表也是早晚的事

精灵学校禁飞了 不玩 自组可能也不会在学校玩 我感觉危险

网友C:
最好离开人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离开人多的地方

见熊孩子就不飞了 害怕

楼主:
现在准备用朗宇3508 580kv 乐天40a lji550机架 想装14寸桨  4s电可行不 各大神 留2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套DAYA550,动力E800,飞控NAZA V2,具体看图片,飞行时间超过20分钟,有意私聊QQ1052674028

动力套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准备用朗宇3508 580kv 乐天40a lji550机架 想装14寸桨  4s电可行不 各大神 留20分钟以上

4S配置够呛,要长续航,低KV电机,大桨,6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熊孩子就不飞了 害怕

是啊,杀伤力不是一般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