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鼓包了手贱用针扎穿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7-10-23):
电池鼓包了手贱用针扎穿了还能用吗?

网友:
没用了,废了已经被氧化了

网友:
没事,继续用

网友:
胶带粘上继续用,动力电池就算了吧,怕出事

网友:
我有块电池就是这样不过我还在用,孔小应该没有事

网友:
支持五楼说法,要尽快密封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最好不用了

网友:
孔要处理好,不能漏液,最好别做动力电了,一般鼓包内阻都会变大,

网友:
首先找一堆干材,拿一个打火机,把柴火点燃烧旺,然后电池放在里面,就好咯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锂电你都敢扎!厉害!!!没炸算你走运,肯定不要再用了。

网友:
不行用  危險
泡鹽水回收

网友:
电流过大电池过热,内容物蒸发膨胀,内部极板变形、间距加大,组织疏松。内阻变大,更易发热,陷入恶性循环。溶质蒸发,锂金属晶枝析出,可能刺穿正负极间绝缘层,造成电池内部短路。砰!!!

楼主:
就扎穿表面然后有漏气声然后现在又鼓起来了

楼主:
3s的电池

楼主:
中间那块还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