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富斯ia6的接收机选择哪种连接方式??急!

楼主(2017-10-23):
我的是富斯ia6的接收机,f3的飞控,和分电板。
问题一:飞控和接收机该选择那种连接方式?pwm,ppm还是sbus?
问题二:供电的顺序是什么?是不是用我图片中的连接方式?分点板的5v供电应该连到谁?如何给飞控供电?
问题三:新组装好一架飞机后,都该做什么?对频,还是调参?有什么顺序没有? 富斯ia6的接收机选择哪种连接方式??急! 飞控,富斯,接收机,对频,F3 作者:ZondaFeng 1578 富斯ia6的接收机选择哪种连接方式??急! 飞控,富斯,接收机,对频,F3 作者:ZondaFeng 5530

网友A:
不用选了,你接受机只有pwm

网友:
你只有pwm

网友:
可以去买个带ppm的或者直接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选了,你接受机只有pwm

好的,那供电的顺序是什么?

楼主:
谢谢,供电的顺序是什么

网友:
我也是富斯i6控和接收,这个接收机只有pwm6通道,有些飞控并没有pwm的接口,这种飞控用PPm接收,PPm接收只有三需线S + -就能实现多通道控制,除了PPm是有别的一些接收也可以,但如果你不想换接收机,可以TB买一个PWM转PPM的编码器,这玩意有点坑,报价最便宜的都是20以上一个,TB找找ATM328P的这种最小系统板就能DIY一个,6、7元一个,教程论坛有,富斯ia6的接收机选择哪种连接方式??急! 飞控,富斯,接收机,对频,F3 作者:无敌小白 777

网友(2019-01-08):
请问泡泡老师,富斯I6连接教练线设置了教练学生端学生端不能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