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8哪一个模式不会被风吹跑

楼主(2017-10-24):
(图片)

网友A:
留待模式   loi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待模式   loiter

待留是类似于dji的p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待留是类似于dji的p模式吗

没用过大疆    留待就是不动的时候就在那停着   你可以叫它王前后左右  摇杆回中定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大疆    留待就是不动的时候就在那停着   你可以叫它王前后左右  摇杆回中定点在哪

好的谢谢

网友B:
留待是用来丁钉子的。POSHOLD是用来航拍的,ALTHOLD是用来调参的。自稳是用来起飞的。,其他模式用的不多

网友C:
大于4级风,什么模式都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于4级风,什么模式都扯淡

只要动力足够。门板都能飞。。4级风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待是用来丁钉子的。POSHOLD是用来航拍的,ALTHOLD是用来调参的。自稳是用来起飞的。,其他模式用的不多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