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这种要买什么样的相机才能用

楼主(2017-10-24):
有人说要带av输出才可以
我想用再运动相机  不知道什么样的才能用

网友A:
只要有AV输出 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AV输出 都可以用

那hdmi高清输出是和av输出一个意思吗??

网友:
现在绝大多数都可以用,买的时候咨询店家

网友:
AV信号输出就可以,HDMI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