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控

楼主(2017-10-24):
萝莉二代控怎么开机出字一会就白屏了啥也没有了    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屏接线,电压

网友B:
从新检查一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新检查一遍看看

检查了   有字就是一闪一闪的   一会就是全是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接线,电压

电压是5v

网友:
程序烧写正确了吗?

网友C:
我的开机也是屏幕亮了就是没有字,后来找半天是对比度太小,开大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开机也是屏幕亮了就是没有字,后来找半天是对比度太小,开大了就好了。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