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bbyking电调说明书二

楼主(2017-10-24):
因为选择子选项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数据保存,所以退出设置模式并不会干扰已经保存了的数据),并且,此时可以等待安全提示音以开始启动马达。
如下列表总结了各种不同规格,不同版本的电调各自子选项的含义:
子选项1.1 电池类型及电池数

仅于 45ALV/65ALV/80ALV/125ALV 有效
LV2-7节锂电) 建议2-6S使用
• — 1短高 + 1长低
镍氢 / 镍镉自动检测 0.8/节保护电压
• — —1短高 + 2长低
7节锂电(25.9V)- 21V保护电压 **
• — — —1短高 + 3长低
6节锂电(22.2V)- 18V保护电压
• — — — —1短高 + 4长低
5节锂电(18.5V)- 15V保护电压
• — — — — —1短高 + 5长低
4节锂电(14.8V)- 12V保护电压
• — — — — — —1短高 + 6长低
3节锂电(11.1V)- 9V保护电压
• — — — — — — —1短高 + 7长低
2节锂电(7.4V 6V保护电压 ***
子选项1.2 电池类型及电池数

仅于 70AMV 有效
MV 4-8节锂电)
• — 1短高 + 1长低
镍氢 / 镍镉自动检测 0.8/节保护电压
• — —1短高 + 2长低
8节锂电(29.6V)- 24V保护电压
• — — —1短高 + 3长低
7节锂电(25.9V)- 21V保护电压
• — — — —1短高 + 4长低
6节锂电(22.2V)- 18V保护电压
• — — — — —1短高 + 5长低
5节锂电(18.5V)- 15V保护电压
• — — — — — —1短高 + 6长低
4节锂电(14.8V)- 12V保护电压
子选项1.3 电池类型及电池数

仅于 80AHV/100AHV 有效
HV 6-10节锂电)
• — 1短高 + 1长低
镍氢 / 镍镉自动检测 0.8/节保护电压
• — —1短高 + 2长低
10节锂电(37V 30V保护电压
• — — —1短高 + 3长低
9节锂电(33.3V)- 27V保护电压
• — — — —1短高 + 4长低
8节锂电(29.6V)- 24V保护电压
• — — — — —1短高 + 5长低
7节锂电(25.9V)- 21V保护电压
• — — — — — —1短高 + 6长低
6节锂电(22.2V)- 18V保护电压 ****
子选项1.4 电池类型及电池数

仅于80AUV/125AUV/200AUV 有效
UV 8-12节锂电)
• — 1短高 + 1长低
镍氢 / 镍镉自动检测 0.8/节保护电压
• — —1短高 + 2长低
12节锂电(44.4V)- 39V保护电压
• — — —1短高 + 3长低
11节锂电(40.7V)- 33V保护电压
• — — — —1短高 + 4长低
10节锂电(37V 30V保护电压
• — — — — —1短高 + 5长低
9节锂电(33.3V)- 27V保护电压
• — — — — — —1短高 + 6长低
8节锂电(29.6V)- 24V保护电压
子选项2. 油门相关设置— —
所有
•• — 2短高 + 1长低
自动适应油门行程 *
•• — — 2短高 + 2长低
低杆下限1.1ms以及高杆上限1.8ms锁定
•• — — — 2短高 + 3长低
高加速*
•• — — — — 2短高 + 4长低
低加速
子选项3.1 刹车设置  — — —
仅对固定翼、船等版本生效
••• — 3短高 + 1长低
无刹车
••• — — 3短高 + 2长低
软刹车*
••• — — — 3短高 + 3长低
中等力度刹车
••• — — — — 3短高 + 4长低
硬刹车
子选项3.2 操作模式  — — —
直升机版特有(直升机版无刹车)
••• — 3短高 + 1长低
普通模式(随意加减转速)*
••• — — 3短高 + 2长低
针对24极马达的恒速模式
••• — — — 3短高 + 3长低
针对610极马达的恒速模式
••• — — — — 3短高 + 4长低
针对1214极马达的恒速模式
子选项4. 方向及保护方式
— — — —
所有
•••• — 4短高 + 1长低
顺时针方向转动*
•••• — — 4短高 + 2长低
逆时针方向转动
•••• — — — 4短高 + 3长低
软保护(达到保护电压后限制最大输出功率)*
•••• — — — — 4短高 + 4长低
硬保护(达到保护电压后直接切断电源)
子选项5. 提前角设置
— — — — —
所有
••••• — 5短高 + 1长低
针对2-4 极内转马达 *
••••• — — 5短高 + 2长低
针对6-8 极马达
••••• — — — 5短高 + 3长低
15º 针对10-14极外转马达
••••• — — — — 5短高 + 4长低
30º 针对10-14极的高转速外转马达
子选项6. PWM(脉宽调制)设置
— — — — — —
所有
•••••• — 6短高 + 1长低
8KHz -适合低转速低极数马达 *
•••••• — — 6短高 + 2长低
16KHz -适合大部分外转马达
注意:
1,文中直升机(Helicopter),会简写成Heli或者H
2, LV指偏低适用电压,泛指2S-7S
3, MV指中等适用电压,泛指4S-8S
4, HV 指偏高适用电压,泛指 6S-10S
5, UV 指极高适用电压,泛指 8S-12S

网友(2022-06-20):
你好楼主,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hobbyking电调不能进二级菜单?电调是船用水冷hobbyking 125a电调,遥控器是富斯gt3b,所有设置是默认,但是我按照说明操作只能进一级菜单,具体操作是油门小高位,电调通电,等油门回中选中某个一级项目后,电调不会进入二级菜单,也不会发出bb声音,而是自动退出设置,此时推油门电机会转。怎么办才能进电调二级菜单,求解决,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