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垂直

楼主(2017-10-24):
有没有大哥试过用两个电机的转速差来进行转弯的啊有知道的详细的说一下感谢万分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A:
是利用左右电机加通道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利用左右电机加通道混控

具体怎么来呢

楼主:
早上好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基本上很多小玩具飛機都是這樣轉彎的阿
建議使用自由度高的開源控會比較好搞
雙發的ESC各自單獨通道...
利用方向舵做左右動力輸出的增減混控...
就可以達到您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很多小玩具飛機都是這樣轉彎的阿
建議使用自由度高的開源控會比較好搞
雙發的ESC各自 ...

加上飞控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上飞控可不可以实现

可惜小弟對飛控還不熟悉...
剛開始學習了解中...
或許可以等看看板上其他前輩是否有其他的建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小弟對飛控還不熟悉...
剛開始學習了解中...
或許可以等看看板上其他前輩是否有其他的建議方式{:1_12 ...

感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