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7-10-25):
飞越650用的pix飞控  打方向后总是无法自稳  1号和2号轴上下摇晃  然后无法自稳   炸鸡  每个版本的固件都用了  还是不行   咋办   权盛家的飞控   权哥都找不到问题   他说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叫我恢复下出厂设置 不晓得怎么恢复 好盈铂金30a的电调     所有办法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现在只有恢复来看下   大神帮忙下
炸来都怕了   手机无法发视频啊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去買個設定卡吧

网友:
没看太懂你描述的现象,如果说只有打方向破坏自稳,其它副翼和俯仰正常的话,说明和电调无关,还是飞控原因。

楼主:
就是起飞后  只要打一下方向  机器就无法自稳了  左摇右摆的   然后炸鸡

网友A:
网上搜 有说明书的,我之前也恢复出厂设置过,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 有说明书的,我之前也恢复出厂设置过,可以的

需要设定卡吗  我找了很久找不到   你有链接吗  可不可以发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设定卡吗  我找了很久找不到   你有链接吗  可不可以发我

直接在网上搜,好盈电调说明书,会弹出一些百度文库的,点进去看就行了,恢复出厂设置是听电机的声音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网上搜,好盈电调说明书,会弹出一些百度文库的,点进去看就行了,恢复出厂设置是听电机的声音来调 ...

好的现在找到了 先行谢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起飞后  只要打一下方向  机器就无法自稳了  左摇右摆的   然后炸鸡

打副翼,和升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副翼,和升降呢?

别的都没问题   就方向不能动太多   动了方向就无法自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的都没问题   就方向不能动太多   动了方向就无法自稳了

那有点像动力不足,你到电机官网查一下参数,看看你那个电机配你当前的桨,在你用的那个电池电压下拉力多大,还有电流多大,核对一下电调够不够,还有称一下重量,一般四个电机最大拉力不能小于起飞重量的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有点像动力不足,你到电机官网查一下参数,看看你那个电机配你当前的桨,在你用的那个电池电压下拉力多 ...

单个电机用13寸浆最大拉力1775   我的飞机全部重2.2kg    电调30a好盈铂金  2.2是不带云台全部东西的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个电机用13寸浆最大拉力1775   我的飞机全部重2.2kg    电调30a好盈铂金  2.2是不带云台全部东西的重量 ...

那你查没查1775的时候电流是多大,有没有超过3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查没查1775的时候电流是多大,有没有超过30A

没有超  28.3a    百分之45左右的油门可以悬停了
何况我还没有过最大油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超  28.3a    百分之45左右的油门可以悬停了
何况我还没有过最大油门

罗盘用的内置还是外置,跟方向舵有关的也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用的内置还是外置,跟方向舵有关的也就这些了

外罗盘

网友B:
航向数据怎么样,附近有没有磁场干扰,另外磁罗盘方向有没有装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向数据怎么样,附近有没有磁场干扰,另外磁罗盘方向有没有装错

磁场干扰应该是有点的  但是我以前两个飞机都飞得好的很  罗盘方向和飞控一致  电脑上可以看到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场干扰应该是有点的  但是我以前两个飞机都飞得好的很  罗盘方向和飞控一致  电脑上可以看到正常

你的重心是在中间吗?

还有pid贴张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重心是在中间吗?

还有pid贴张图看看

是的电池下挂   重心很平  pid都是默认飞   没调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池下挂   重心很平  pid都是默认飞   没调好的

那我觉得pid不合适的可能性比较大,默认参数飞650不是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觉得pid不合适的可能性比较大,默认参数飞650不是很稳

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给权盛寄过去了   叫他帮忙看下   就算pid不适合也不至于这样  以前apm飞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