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发个电流计校准的帖子。。

楼主(2017-10-25):
求版主发个电流计校准的帖子。。求版主发个电流计校准的帖子。。求版主发个电流计校准的帖子。。求版主发个电流计校准的帖子。。

飞控我用了2个月了。这个电流计我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找个12v36w的射灯当用电器,万用表调大电流档串在线路里,再接上电流计接上飞控。电池通电后根据万用表的读数调节飞控里面的参数直到两个一致不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这有啥教程,关键是有设备测出准确电流

网友:
电流计精度不高,小电流不准确,校准时用起码几安培的负载。

网友:
别真的用飞控电流计当电流表用,参考一下可以,校准时建议用5A左右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