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新手教程:多旋翼飞机的基本组成

楼主(2017-10-25):
四旋翼飞机的飞行原理以及操作方式,这一期江苏启飞www.risingfly.com继续介绍多旋翼飞机的基本组成结构。

多旋翼飞机总体上分为机架、动力系统、指挥控制系统三大系统。

1、机架又可分为机身,机臂,起落架

1.1机身

机身是承载多旋翼所有设备的平台。多旋翼的安全性、可用性以及续航性能都和机身的布局密切相关。因此在设计多旋翼时,其机身的尺寸、布局、材料、强度和重量等因素都是应该考虑的。

机身的重量主要取决于其尺寸和材料。由于在相同拉力下,机身越轻意味着可分配的有效载荷越大,因此在保证机身性能的前提下,重量应尽量小。轴距是用来衡量多旋翼尺寸的重要参数,它通常被定义为外圈电机组成圆周的直径。

多旋翼机身布局示意图如图:

1.2起落架

作用

1)支撑多旋翼重力

2)避免螺旋桨离地太近,而发生触碰

3)减弱起飞时的地效

4)消耗和吸收多旋翼在着陆时的撞击能量

2、动力系统

动力系统通常包括螺旋桨、电机、电调以及电池。

动力系统决定了多旋翼的主要性能,例如悬停时间、载重能力、飞行速度和飞行距离等等。

动力系统的部件之间需要相互匹配与兼容,否则很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突然失效导致事故发生。

2.1螺旋桨

考虑到电机效率会随螺旋桨尺寸变化而变化,所以合理匹配的螺旋桨可以使电机工作在更高效的状态,从而保证在产生相同拉力情况下消耗更少的能量,进而提高续航时间。

因此并不是说螺旋桨越大越好,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指标参数——假设螺旋桨在一种不能流动的介质中旋转,那么螺旋桨每转一圈,就会向前进一个距离,就称为螺距或桨距( Propeller Pitch )。

螺旋桨一般用4个数字表示,其中前面2位是螺旋桨的直径,后面2位是螺旋桨的螺距。比如:1045桨的直径为10英寸,而螺距为4.5英寸。

螺旋桨静平衡是指螺旋桨重心与轴心线重合时的平衡状态;而螺旋桨动平衡是指螺旋桨重心与其惯性中心重合时的平衡状态。出现不平衡的情况时,可以通过贴透明胶带到轻的桨叶,或用砂纸打磨偏重的螺旋桨平面(非边缘)来实现平衡。

2.2电机

多旋翼的电机主要以无刷直流电机为主,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

无刷直流电机具有多种优势,比如效率高、便于小型化以及制造成本低。根据转子的位置,无刷直流电机可以进一步分为外转子电机和内转子电机。外转子电机可以提供更大的力矩,因此更容易驱动大螺旋桨而获得更高效率。

指标参数

1)尺寸——电机的尺寸取决于定子的大小,由一个四位数字来表示。例如2212(或写成22×12)电机,前两个数字代表定子直径(单位mm),后两个数字代表定子高度(单位mm),因此2212电机表示电机定子直径是22mm,定子高度为12mm。

2)标称空载KV值——无刷直流电机的KV值指的是空载情况下,外加1V电压得到的电机转速值 (单位:RPM)。大型螺旋桨可以选用KV值较小的电机,而小型螺旋桨可以选用KV值较大的电机。

2.3电调

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英文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简称ESC。

1)电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电机调速

2)为遥控接收器上其它通道的舵机供电

3)充当换相器的角色

4)电调还有一些其它辅助功能

指标参数

1)最大持续/峰值电流——无刷电调最主要的参数是电调的功率,通常以安数A来表示,如10A、20A、30A。不同电机需要配备不同安数的电调,安数不足会导致电调甚至电机烧毁。 • 最大持续电流指的是在正常工作模式下的持续输出电流 • 峰值电流指的是电调能承受的最大瞬时电流。

2) 电压范围——电调能够正常工作所允许输入的电压范围也是非常重要的参数。一般在电调说明书上可以看到标注例如“3-4S LiPo”字样,表示这个电调适用于3 到4节电芯串联的锂聚合物电池,也就是说它的电压范围为11.1V˜14.8V。

这一期教程我们了解了无人机四旋翼飞机的部分基本组成,下一期继续介绍剩下的基本组成部件。

网友(2021-06-08):
到现在还没攒够想要的牛币,要继续顶贴才行

网友(2021-09-10):
好贴子,要长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