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和MC6怎么连接

楼主(2017-10-25):
APM和MC6怎么连接

网友A:
APM的接收机输入端,对应1234接MC6接收机的1234。飞控的7通道接接收机5通道,用来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接收机输入端,对应1234接MC6接收机的1234。飞控的7通道接接收机5通道,用来自动调参。

有教程吗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教程吗大神

有问题找百度,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