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如何通过电脑控制无人机?

楼主(2017-10-25):
目前有一架用APM飞控的无人机,想要通过电脑向无人机直接发送控制指令,控制油门俯仰等,可以用什么方式做到?

楼主:
是指mission planner吗?我找了一下这个似乎只能设定无人机的航线之类的,能不能像用遥控器一样的用电脑操作无人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mission planner吗?我找了一下这个似乎只能设定无人机的航线之类的,能不能像用遥控器一样的用电脑 ...

控制选项里应该有个模拟摇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选项里应该有个模拟摇杆的

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选项里应该有个模拟摇杆的

mission planner支不支持输入指令的方式来控制啊?我想做的是由其他的程序进行完计算以后输出一个对无人机的操作指令然后发送给无人机

网友:
你自己做个吧

网友B:
用电脑控制俯仰这些意义也不大啊,用键盘鼠标操作又不方便,用电脑控制还是切到auto模式,地面站规划航线靠谱。

别跟我说摇杆,摇杆又不是非要连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脑控制俯仰这些意义也不大啊,用键盘鼠标操作又不方便,用电脑控制还是切到auto模式,地面站规划航线靠 ...

哈哈赞一个

楼主(2019-08-16):
引用 楼主:

可以留下个联系方式吗?我也要咨询,有偿的,谢谢,非常着急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留下个联系方式吗?我也要咨询,有偿的,谢谢,非常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