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2轰炸机图纸

楼主(2017-10-25):
前辈们,谁可以提供一份B2轰炸机的图纸!那种做出来像真的!不是那种板机的图纸!在此先谢谢前辈了

网友:
帮顶帮顶!这里好多都是只要扳机图纸的

楼主:
确实不好找

网友:
提供激光切割服务,1.5米乘3米以内的版面均支持切割。
排版要求 1> 需要打零件标号的,请在CAD中标号图层单独建一个图层,并且放到零件外面,机器虽然可以按CAD图层输出,但是打标还是容易切透,以免影因打标影响强度响强度!
         2>请加1MM左右断点,方便使用,也可以自动生成断点,但机加断点难免差强人意!
         3>轻木排版:1000*100mm  层板排版 915*915mm
首次合作免加工费!!后期合作加工费3折起,欢迎各位模友骚扰,QQ: 549228957 微信:liangfromxc <请备注:激光切割>!

网友(2018-11-11):
路过帮顶,图纸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