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穿越机

楼主(2017-10-26):
大神们请问如果想做一个重量在250克以下(不含电池 不含图传设备)的穿越机什么样配置比较合适

网友:
210轴距的机架,2204 2300kv的电机,5寸浆

网友A:
很容易啊,不过有什么用呢

无人机登记说的是起飞重量,不是空机重量,不含电池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啊,不过有什么用呢

无人机登记说的是起飞重量,不是空机重量,不含电池不算 ...

一个比赛  要抗六级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啊,不过有什么用呢

无人机登记说的是起飞重量,不是空机重量,不含电池不算 ...

不知道该如何配置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该如何配置比较合适

正常的200左右的机架,装的时候尽量把线剪短控制在250g以下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200左右的机架,装的时候尽量把线剪短控制在250g以下应该不难

谢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