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上点火器的夹子

楼主(2017-10-26):
这个图发动机上那个点火用的“夹子”哪里买得到,高手指点一下,淘宝应该怎么搜,小弟先谢了

网友A:
热火头点火器,单买夹子不一定有。
十几块一个的,带电池的就可以,也不贵,单买夹子不太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火头点火器,单买夹子不一定有。
十几块一个的,带电池的就可以,也不贵,单买夹子不太好买。

用这种夹子不容易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