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 3A BEC 的图,分享原理图。

楼主(2017-10-26):
PCB 很简单,随便画画就好了,就不发了。
不算 PCB,线圈、电容这些买好的,元器件一共不会超过 10 元成本。

原理图:使用 MPS 公司的 MP1593 芯片。                        右边这个垃圾广告,能去除么?  ==>

实物是这样的:

当连接2个银燕9克金属齿舵机时的纹波表现:

700mV 的纹波了,感觉有点惨。

但是,看到好盈 3A BEC 的表现,我就放心了:

好盈 3A 的纹波:

网友A:
原来是做电路设计的模友。你确定你测的好盈电源没有问题吗?我可是对好盈这款小电源评价很高哦~

网友:
学习了,学习设计很不错,要是为了使用到网上买成品几块钱哦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做电路设计的模友。你确定你测的好盈电源没有问题吗?我可是对好盈这款小电源评价很高哦~

测试环境是:
Fullymax 的 2S 2000mAh 锂电。
好盈 3A 6S BEC。输出端焊了一个 470uF 的电解电容。(如果不加这个电容,波形会很惨。)
飞梦遥控。
2个 EMax ES09MD 舵机。(图中4个舵机全接的时候,猛打遥控器的摇杆,BEC 有偶尔断电的情况,我的 MP1593 也会有此现象发生。)

请问,是否方便用你手头的 3A BEC 也做一下测试,多接上几个舵机,猛打摇杆,看一看会不会断电。
判断断电的方法是,突然舵机全部无响应,接收器灯闪。

楼主:
我主要是玩固定翼的,不算是专门玩电路的。
只是因为玩固定翼需要减重,要减的更轻可能就需要自己做了,就不得不跳进电路这个大坑,至今还未跳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玩固定翼的,不算是专门玩电路的。
只是因为玩固定翼需要减重,要减的更轻可能就需要自己做了,就 ...

实在是不大方便。并不是我不愿意上图,而是我当时没料到会有今天这种需要出示截图的场合。
我为什么说好盈这个电源好,是因为他做的噪声低。注意,纹波也不大,我强调的是噪声低。我是用电子负载试的,确实没用舵机试验过。从你的PCB排版布局上来看,你这个电源噪声(注意是噪声)会比好盈的大。好盈的可以做到示波器探头用地线夹子测也是极低的噪声,这与他的结构关系很大。技术,有时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一样的零件不一定有一样的结果。
最后,你既然能自己做出电源,说明有相当的基本功,难道不能解决一下这个瞬态跌落的问题吗?为了防止抬杠,我先说一下,我就是用的好盈这款电源,并进行了适当改造,保证不会出现你遇到的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不大方便。并不是我不愿意上图,而是我当时没料到会有今天这种需要出示截图的场合。
我为什么说好 ...

感谢前辈的指导,你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
PCB 布局是我是尽可能参考 Datasheet 上面的图来画的,但是我少打了好多过孔,不知影响大不大。
刚才已经联系了 MSP 的代理,请他们安排 FAE 来支持我这边一下。

做这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飞机减重。

网友B:
这布线,好意思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布线,好意思发上来

请问,能给一些改进的建议么?

画 PCB 这方面,我还在努力学习中,请多多指导。

楼主:
我是遵循 Datasheet 提供的图纸来画的。

这个是我画的:

芯片的 Datasheet 提供的例子:

官方的评估板的图:

网友:
电调BEC只用来带舵机,控制电路和接收机部分单独BEC带就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纹波了

楼主:
MPS 代理的 FAE 工程师已经来协助我了。
贴子上发布的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

布线这一块儿,我没有遵循最小回路的原则,但是照片中那样一大块地,貌似也并没有测出什么异常。这个最小回路原则,我以后会多多注意的,感谢几位前辈的指导。
PCB 图我就不发了,等完善之后再分享。

网友(2019-09-11):
谢谢分享,开心就好。

网友(2019-10-15):
论坛高手还真多,点个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