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四轴飞不起来 推油门停转 求助

楼主(2017-10-26):
自组小四轴 2204 2300KV电机 15A好盈电调 自稳模式加油门到50以上全部电机停转 有滴滴的报警声 电机会抖动,把油门拉到底就不会报警,请问这是为什么?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
电调校准了没

楼主:
油门行程校准过了

网友A:
什么电池,感觉电池放电c数不够,推大油门电压掉到报警电压以下了,也可能是飞控电压检测没校准,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感觉电池放电c数不够,推大油门电压掉到报警电压以下了,也可能是飞控电压检测没校准,保护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 2200  多少C 没标清 应该是个杂牌 淘宝都找不到 小四轴是别人给的

问个低级问题,你电池充满电了吗?

网友B:
感觉电池问题大一点,飞控是什么飞控?

网友:
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低级问题,你电池充满电了吗?

充满了   是电池问题    这块电池应该是坏了  我换了另一块电池就行了  多谢

楼主:
多谢帮助  是电池坏了 换了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池问题大一点,飞控是什么飞控?

嗯嗯 是电池问题  换了一块就好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是电池问题  换了一块就好了  多谢

好好,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