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DYS X160一直调不好 飞控是CC3D的 原厂出厂刷了CF固件

楼主(2017-10-26):
DYS   X160一直调不好  飞控是CC3D的   原厂出厂刷了CF固件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飞机回来就被我刷了CC3D的固件   现在想刷回去。但是不会    泡泡老师的视频也看了。但是还是搞不懂。可能是视频太久了    好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当年的bin 文件现在都成了hex文件了。电机顺序是4213用CC3D一直调不好   飞不起来

自己给飞控刷了这个固件  但是还是连不上CF调参软件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releases/download/v1.10.0/cleanflight_CC3D.bin
还请泡泡老师帮帮忙@泡泡

网友A:
首先说一下CC3D和CF的电机顺序不一样,这可能是你CC3D飞不起来的原因。

另外就是CC3D刷CF好像就是只能刷bin文件,你可以找稍微老一点版本的。

自己选择吧,如果刷CC3D就把电机顺序按照飞控地面站改对了。

好像接收也要改线

网友:
我cc3D用原厂的

网友:
cf点链接再插usb试试

网友:
出给我吧
150收DYS   X160一直调不好  飞控是CC3D的   原厂出厂刷了CF固件 在线求助 作者:zxc850414 3020 DYS   X160一直调不好  飞控是CC3D的   原厂出厂刷了CF固件 在线求助 作者:zxc850414 4870 DYS   X160一直调不好  飞控是CC3D的   原厂出厂刷了CF固件 在线求助 作者:zxc850414 7811

网友:
京东当时160元一套

网友:
我有bin需要的联系

网友: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releases
去这里下载CF 的CC3D 固件 cleanflight_2.1.0_CC3D.hex,最新版本是 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一下CC3D和CF的电机顺序不一样,这可能是你CC3D飞不起来的原因。

另外就是CC3D刷CF好像就是只能刷bi ...

飞机飞控出厂就刷的CF固件    但我不知道   就给刷了CC3D的固件    后来发现点击顺序不一样    就又刷回了CF固件   如你所说只能刷BIN文件   所以找到了CC3D CF1.10的BIN文件刷了进去    这次电机顺序好了    但是   飞机推到中油就开始狂抖   看网上说需要调PID  结果看图片https://share.weiyun.com/b6f2efc4edc3e64b77b99e5ec038242f  调完之后抖动有所改善偶尔动作大了会抖。抖动解决的差不多了不过又出现了飞机不稳   很不稳  感觉手动都没有这麽难飞但是其实是自稳模式。

楼主:
如果可以200出给你   220从黄牛那买的  自己配了16对全新正反桨飞机拿来就1周不管你行不信   因为一直调不好没离开过地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200出给你   220从黄牛那买的  自己配了16对全新正反桨飞机拿来就1周不管你行不信   因为一直调 ...

啊,,,京东150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飞控出厂就刷的CF固件    但我不知道   就给刷了CC3D的固件    后来发现点击顺序不一样    就又刷回了 ...

CF自稳模式挺难调的,调不好确实不稳,感觉还不如CC3D好飞,但是CF手动模式特别好飞。

你要实在调不好建议刷回cc3d,然后把电机线顺序改一下,就那几根信号线需要改,旋转方向什么的都一样。

楼主:
如何刷进去呢???   不知道咋刷。
现在连CC3Dy也刷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200出给你   220从黄牛那买的  自己配了16对全新正反桨飞机拿来就1周不管你行不信   因为一直调 ...

网友(2017-12-05):
引用 楼主:
如何刷进去呢???   不知道咋刷。
现在连CC3Dy也刷不回去了

直接加我吧270124062

网友:
都好久的事情了!之前不是150吗

网友(2018-04-04):
刷cf  SPRACINGF3固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