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飞控四抽怎么刷六抽

楼主(2017-10-27):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电脑没联网? 下固件要联网的

网友B:
多抽抽两下,四抽就变六抽了

网友:
你问一下权盛

网友:
权盛会教你的

网友C:
点六轴固件下载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抽抽两下,四抽就变六抽了

什么意思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六轴固件下载就行啦

不行刷不上

网友D:
MP地面站不定时抽风,有时候需要自己去pix官网找到固件下载下来,然后用地面站右下角那个手动选择固件的方式更新。

网友E:
我想问泡泡课堂看完没?

网友F:
先清空下数据 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地面站不定时抽风,有时候需要自己去pix官网找到固件下载下来,然后用地面站右下角那个手动选择固件的 ...

我找不到能帮我找个六抽的固件吗?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没联网? 下固件要联网的

网联这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泡泡课堂看完没?

看了手动我也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清空下数据 在刷

怎么清我以前的是四抽想玩六抽就是刷不上是不是要刷车外刷六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手动我也试了

换一张内存卡试一试

网友:
你买的实物图拍下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