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怎么选

楼主(2017-10-27):
大家都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池,10000mah以上的,c数怎么选

网友:
以前用的达普6s10000,haikey

网友A:
还没有用过那么大的  一般都是2200   和5200的  c数都是25到35

网友:
大电池c数都不大

网友B:
格式达普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达普酷点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达普酷点

c数根据什么选,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c数由你的机器最大输出电流要求决定。例如2200ma,30c电池理论上最大输出电流66a。至于是持续输出还是瞬时输出,没测试过。大概就是这样吧!有高人可以指正一下哦!

网友:
格式  花牌都可以

网友(2018-05-18):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用过那么大的  一般都是2200   和5200的  c数都是25到35

现在外面还有95C 110C 240c的,我都无语了.-----电小二

网友:
格式,富力,昂通新能源,我觉得这三大品牌还可以,出口到国外的比较多------电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