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充电器耐用

楼主(2017-10-27):
之前用b6两个月多一点就坏了,屏幕不亮,求推荐个性价比高的,耐用的

网友A:
我的b6也是没用多久就坏了  只能冲2s电池    现在也换了

网友B:
老牌A6,电源用DELL便携机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b6也是没用多久就坏了  只能冲2s电池    现在也换了

换什么了

网友C:
B6用了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牌A6,电源用DELL便携机的那种。

笔记本电源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用了几年。

我这俩月就坏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什么了

比b6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imax b6ac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b6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imax b6ac是这个

那个仅仅是把适配器和充电器给弄一体了,其实一样

网友D:
A9,B6一直到现在

网友:
还是要看品牌和使用环境和频率。

网友:
乐迪cb86还可以。。。
其实随便一个贵点的就行,b6主要是假货太多了。。。我的正品b6用了两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一步到位,308  406

网友:
用艾斯特

网友:
cb86加戴尔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A9,B6一直到现在

和我一样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