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05s电机外壳转子松紧问题

楼主(2017-10-27):
穿越机模友同志有不少用的都银燕2205s,可是前两天发现电机下面的螺丝可以调松也可以拧紧,结果是都能正常运转,当然不是那种特别松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力矩是多少合适呢,是紧点好,还是合适就好呢,

网友A:
比一般螺丝稍松一点
最好是打少许螺丝胶
不影响电机转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拧紧后微微松一点,然后手转一下试试阻力,基本一样就行

是的,前两天有一个拧的太紧了,结果和其他的不太一样,所以产生了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一般螺丝稍松一点
最好是打少许螺丝胶
不影响电机转动就行

紧一点可以吗,这样可以防止以外发生。可是这样会不会加剧阻力,费电呢

网友C:
以电机转子上下拉刚好没有间隙为准,再拧就有多余阻力。记得打螺丝胶

网友D:
紧到头,回一圈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电机转子上下拉刚好没有间隙为准,再拧就有多余阻力。记得打螺丝胶

好的,记住了,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紧到头,回一圈这样

回头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