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串联给pl6充电器供电。 但是报警了 如图 不懂 求大神交

楼主(2017-10-27):
(图片)

网友:
12v电压低了

网友:
你这是并联吗

网友:
显示器上说的是供电<最小限制

网友:
小弟上網查了一下PL6輸入電壓範圍:DC10 - 32V
其實這類充電器會建議使用24V電源供應器比較穩定...
畢竟同功率下...一來電流較12V低...二來效率較高...
避免電源供應器瞬間壓降過高導致跳錯誤訊息...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如果你了解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波形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的不是标准直流电压,而是半正弦波或者锯齿波

网友:
所以串联或者并联后不一定输出什么电压

网友:
把其中一个电源输出接地断开,不然两个电源共地,串联会有一个电源短路保护,实际输出只有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