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改内无刷电机试验

楼主(2017-10-27):
图走一个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测试不知是因为什么,启动成功看人品,如果启动不成功歇一会就能行了,估计就是部分线圈互通或压根没电流导致电调在开始无法正常工作,但度过初期后,转速上来就比较正常了,不到八秒温度就把残余松香烤出来,温度上升极快。试验的空心杯应该是820,三根线互相120度焊接。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试试三根线与线圈焊接面积是否也会有影响。

网友(2018-11-01):
有点儿意思

网友:
好用么 我也有一架,

网友:
估计是散热不好吧。。先天性的结构问题。。。就是不用无刷,空心杯玩久了也发烫。。

网友(2018-08-13):
引用 楼主:
我猜就是因为有部分线圈是短路的,也就是说可以用的只有磁铁,线圈单独绕制比较好 ...

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我是用2S电测试的

我猜就是因为有部分线圈是短路的,也就是说可以用的只有磁铁,线圈单独绕制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第一次就成功运作就是这小玩意发热简直和电热丝有点一拼

哦对了我是用2S电测试的

网友A:
我也做过第一次就成功运作就是这小玩意发热简直和电热丝有点一拼

楼主(2018-06-13):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什么桌用

最小的商品无刷你能买到多小的?问作用的就好像问有什么意义一样,活着有什么意义?这种问题有意思吗?反过来说,你见过室内机、微型机有用涵道的吗?研究出来更小的无刷我拿来玩涵道算不算有什么作用?

网友B:
请问有什么桌用

网友(2017-10-27):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成功了没

网友:
求成功视频

网友:
改后什么效果

网友:
这个成功了吗

网友C:
666,转速多少?

楼主:
不知道是我手艺问题还是什么,我是工作不稳定。如果能稳定的话就可以用来做20mm以下的涵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6,转速多少?

转速不知道,我看一下视频还在吗,在也发上来

网友D:
现在7mm以上的空芯杯都是头极的刷头,6mm的我改过一个,手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7mm以上的空芯杯都是头极的刷头,6mm的我改过一个,手工不行

你是怎么改的?国内我只看到一个改五级转子的,但资料极少.国外油管上也比较少,看到一个俄罗斯改的但是接线图没有,他应当是408之类的三级转子改的但是具体的改法他没放出来

楼主:
稍后看视频

楼主:
性能不稳定,等下我发视频

楼主:
测试视频 ,可见多次重启.具体原因未知

网友E:
刷评论水经验的没人管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评论水经验的没人管管吗

楼主回复关心这个的人也算水经验?

网友F:
弄一个7mm孔的风扇转起来

网友G:
我也改过。但不知怎么回事,1S都发热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一个7mm孔的风扇转起来

目标是8-20mm的涵道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改过。但不知怎么回事,1S都发热太大了,

我也是,内转子貌似发热都特别严重。后期直接脱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回复关心这个的人也算水经验?

别火爆,我说那种每个帖子里复制黏贴没意义文字的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改的?国内我只看到一个改五级转子的,但资料极少.国外油管上也比较少,看到一个俄罗斯改的但是接线 ...

打错字,我就是想说现在多数空心杯都是5极的,我只改过6mm的一个是3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错字,我就是想说现在多数空心杯都是5极的,我只改过6mm的一个是3极

6mm是三级的?我手头只有408和改的这个820,还都是买杂货送的。三级的改法就是这样在集电环上接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内转子貌似发热都特别严重。后期直接脱焊

会不会是因为线圈周围没有气流流通散热。要不然楼主你加个桨试试。。。要是能稳定运行的话做个小涵道就很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是因为线圈周围没有气流流通散热。要不然楼主你加个桨试试。。。要是能稳定运行的话做个小涵道就很 ...

内转子好像需要强制散热的,我手头有的1230内无刷电机同样如此

网友:
改后怎么样

楼主:
3n2p不太合适,我用普通电机测试结果是要么启动困难要么能启动但是只能恒定速度,所以下一步要么6n4p或者12n4p,要么想办法找小磁铁搞外转子无刷,都要从头再来。3n2p也不是不可以,但应该是要走有感无刷路子,这就是大坑了,我肯定不会跳的,资料更少,太难了

网友:
卸载哦也可以嘛

网友(2017-12-21):
成功了吗?学习一下

网友:
空心杯先天散热不良,所以最终,除了刷子没了,其他性能并不会明显提升。

网友:
我去刚好拔坏了个空心杯在那……

网友(2018-01-24):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2018-04-26):
2个820空心杯,上7.2V测一下电刷就挂了,如果能改无刷,也是不错的,改天试试

网友(2018-05-27):
有视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