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凡 N2 OSD高度不准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28):
请问各位大神,我用大疆NAZA-M LITE飞控,用非凡N2 OSD,发现高度不准了,我是用压气计选项的,不准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大神帮忙,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用海绵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用海绵压实

要用海绵压实的吗?压那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海绵压实的吗?压那里啊?

压在气压计上

楼主:
要拆开NAZA LITE飞控盒子里面吗?还是压在飞控盖上面?

网友:
拆开NAZA LITE飞控盒子

网友:
NAZA LITE还用压 貌似地方很小用了块黑色塑料挡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