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2.2遇见的问题

楼主(2017-10-28):
最近想升级2.2了,结果就这样了,官网虽然有那个vc++的地址,但是补丁要么下载不了,要么下的不对,麻烦有类似情况的解决好了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A:
到群里找,然后拷贝到内存卡,在遥控器上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群里找,然后拷贝到内存卡,在遥控器上刷!

对哦,谢谢你提醒了。时间长了忘记遥控器也能刷固件的

网友B:
升级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什么?

升级遥控器的固件到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这是哪个群?我已经升级好了……目前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刚新装了一个raceflight飞控的穿越机,用的xsr的接收机。上电之后断断续续的报警传感器丢失。昨天试飞了一下,飞出100米左右,就提示信号弱。我看只有40多。我用遥控器刷机升级的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遥控器的固件到2.2

具体步骤看我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是哪个群?我已经升级好了……目前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刚新装了一个raceflight飞控的穿越机 ...

先查接收机吧,RSSI低于43就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接收机吧,RSSI低于43就会报警

接收机已经返厂了

网友(2018-11-03):
升级固件这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