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往右偏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10-28):
大佬们好,小白求助。飞机是kinhkong的130飞蛋。飞机起飞往右偏是什么情况,飞的时间越长偏的越厉害,飞三分钟左右机身偏的角度已经接近30°了。飞机重启会恢复成偏一点,然后又开始严重。
较水平也没用,在遥控器上调微调也没用

网友A:
有可能硬件被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硬件被炸坏了

没炸过刚到手

网友B:
遥控器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中立点?

嗯,调了没用,一开始偏的轻,越来越严重

网友:
试试重新刷固件吧

网友C:
难道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经过我的实验发现,小轴距的飞机都会偏,同样的飞控换到大轴距飞机上很平稳,我是怎么解决的呢?飞控加减震即可完美解决小轴距飞机自稳模式越来越偏的问题。

网友:
以上是基于自稳模式飞行的效果,对手动模式的飞行效果也有一定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经过我的实验发现,小轴距的飞机都会偏,同样的飞控换到大轴距飞机上很平 ...

不是,不是偏的值是固定的,举个例子。
刚通电,飞机偏3°
飞一分钟拨杆归零偏10°往右飞
两分钟20°
三分30°
重启之后又成3°,重复之前的

网友:
我知道你说的问题,会随着时间增加偏得越来越严重对吧?

网友:
就是飞控做好减震就行了,震动造成的影响本来就是会随着时间增加累积的

网友:
看其来像是典型的I太小

网友:
能不能教教我怎么调参的。我的是飞蛋100,到现在还没调好呢。

网友(2019-02-12):
遥控器行程教准,在调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