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又好用的萝莉控

楼主(2017-10-28):
         好久没做点东西了,最近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做了一个萝莉控 。成本还不到60元,当然有些元件是自己本来就有的,或者是旧遥控上拆下来的。
        遥控很好用,功能很强大喲!

         遥控最大距离还没去测试过,只在宿舍楼下简单试了一下,四五十米毫无压力!

网友:
原谅我看成了四五十毫米

网友:
刚开始我也看成毫米了

网友A:
我就问一个问题,这种裸板控你敢用来飞多少价位的飞行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一个问题,这种裸板控你敢用来飞多少价位的飞行器。

自己做個KT機飛飛還是沒問題的吧

网友:
这种精神是我应学习的,动手能力真是很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一个问题,这种裸板控你敢用来飞多少价位的飞行器。

呵呵,这个控距离不比华科erd10差,我身边的模友有用的,最诱人的是接收便宜,10多元钱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控距离不比华科erd10差,我身边的模友有用的,最诱人的是接收便宜,10多元钱一个 ...

别闹,我说的是裸板,不是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闹,我说的是裸板,不是距离。

楼主肯定要做外壳的,
我本地的模友有两个自己做的萝莉控,说实在的我还真不会比较和好控的差别,当然是说距离,我现在也就是从距离和稳定性看,别的我也不懂,摇杆的手感取决于用社么档次的摇杆,看的我也想做一个了,

网友:
手动能力不错

网友:
最近也在做一个,屏能显示,应该算成功了一半,等其他配件到了再做。

网友(2018-01-15):
资料哪里找  ?有网站吗

网友C:
买了这种的壳子,准备做为萝莉控的外壳。就是不知道哪种电位器好,有没有好看好用点的摇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了这种的壳子,准备做为萝莉控的外壳。就是不知道哪种电位器好,有没有好看好用点的摇杆。。。。。

好的摇杆都很贵,扶她吧的一对二手还要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摇杆都很贵,扶她吧的一对二手还要100多

那种大摇杆放不进小盒子里,小盒子只能放你用的这种几块钱一个的。就是手感不怎么样。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一下。

网友(2018-03-05):
就一句话,把天线改一改距离还能增加不少,就固定翼来讲,萝莉控觉多够用,我都做了两个 了。